max8744电源管理芯片没有3vpcu 5vpcu 电压 求帮助

楼主(2013-01-12):
其中21脚有19v电压输入       25脚DH3  有0.7电压      16脚DH5有0.2v   4脚SHDN  有10.3v电压   10脚SKIP有1.3v电压      7脚REF有0.3v电压         15 脚   26脚  没有电压     20脚LDO5  有3.9电压      5脚 ON3有0.4v    6脚ON5  有3.9v      1脚ONA没有电压     LX3 没有产生3.3v电压      LX5没有产生5v电压        各位这种情况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芯片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LDO5的电压就不对
应该是5V

网友A:
你看这个5V是被外部拉低了还是芯片输出的就不对

网友:
好像20脚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5V是被外部拉低了还是芯片输出的就不对

外部就一个电容      应该不会是外吧        3vpcu    5vpcu   受别的什么东西控制吗

网友:
受LDO5控制

网友:
16脚DH5电压不够只有0.2v     和它相连的PQ36   的第四根针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导通啊   多谢   它导通了是不是就有5v了

网友:
求帮助啊

网友B:
查7脚20脚所连电路元件
正常就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7脚20脚所连电路元件
正常就换IC

哥们  7 脚  20脚  外围电路就俩个电容         没别的东西     我想问下  那个SHDN#这个信号影响芯片产生电压吗

网友:
影响
没有的话7脚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C:
典型的状态错误,先把LDO5整好在说,有了LDO5一切好说

网友D:
ldo5电压偏低啦点

网友:
你先换个芯片试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状态错误,先把LDO5整好在说,有了LDO5一切好说

哥们咋么整啊     连接ldo5的只有一个电容        是不是芯片挂了      还是SHDN# 这个信号控制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do5电压偏低啦点

我想问下这两个电压应该是插上电 只需要一个主供电 就会产生这两个电压的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这两个电压应该是插上电 只需要一个主供电 就会产生这两个电压的 对吗

LDO5和REF是同时开始产生的电压。但是LDO5是5V要先与REF2V出来。换块芯片。顺便说声你这个SHDN电压时正常的。

网友:
最好找个数据手册看看 in -shdn#-ldo输出 ldo输5v  查ldo

网友F:
下载自己看看,REF肯定不对,LDO5V   偏低              求管理员设置

怎么才不用扣分下载

网友:
换了芯片再看看吧,我的一台宏基本也是这样,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以后去这个IC 37 网站上下芯片PDF,免得浪费下载分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查PDF 吧, 条件一个个查,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特别是反馈的

网友:
这芯片坏的多 今天才修到一台

网友G:
楼主还是把线性5v修好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把线性5v修好再说吧

谢谢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自己看看,REF肯定不对,LDO5V   偏低              求管理员设置

已经不需要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