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三星显示器显示检测信号中

楼主(2013-01-12):
   接了一台显示器,开机屏幕上显示检测信号中,客户说拔了数据线再插回去有时又能用,关了过一段时间又不能用了,所以一直开着,但有时又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求助求助.....

网友:
这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需送修。。。

网友:
嫌麻烦直接把驱动板换掉,保准行

网友:
可以先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我来告诉你怎么修  不需要折开  就可以修好

网友:
更新一下程序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