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能打坏主板的方法。

楼主(2013-01-12):
如题所示,这个笔记本的板板莫名的出现问题,除了板子。。。俺都试了。实在头疼,乘着还有保修,上次用直流打了好几次,木有效果啊。
求一种给力的方法!!!

网友:
开机的时候拿个列子在内存槽上刮

网友:
拿火机的电打火在桥的背面来那么几下……

我就这样做过,这方法很好用,还看不出外伤

网友:
调到30V直接烧一下,用力掰一下桥部位!

网友:
好简单,这种板直接取掉一只重要的电阻和电容不就结了,不想拆机的话插上内存打值,接上电烧一下,也能奏效。

网友:
楼上的都不行啊 ,告诉你个好方法,现在能开机,是吧,把他变不开机就可以了嘛,在南桥下面滴两滴水,别滴多了,一两滴就够了,在自己通下电,不就好了????。绝对不开机了,可以拿去保修了

网友:
电烧...试了好几次...第一次坏了U...换了...第二次特意全拆留板子..结果到了售后..静电...还是没换板...

网友A:
这种方法太多了,随便拆掉一个小电阻就好了。

网友:
楼主想干坏事还找别人出主意啊  方法那么多  随便动下不就O啦

网友:
还在保修期的话就拿来去保不就得了,还要把它搞得怎么样才行

网友:
想做坏事还求人呀,品行也太点了吧

网友:
有问题的话有保修直接去售后不就得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太多了,随便拆掉一个小电阻就好了。

这个问题...是一些不定时...而且很无聊的蓝屏方式...
你拆了售后就不保修了撒...
总是插一些USB外接不定时蓝屏,玩游戏时不定时蓝屏...

网友:
很简单,用电子打火机的电子就能击坏。

网友:
笔记本拆开过 还能保吗?

网友B:
就用打火机里面的那个电子,专门电IO 或桥的地方,电几十次就行,上次我就把一个技嘉的主板故意电坏了,第二天就直接给我换了一块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打火机里面的那个电子,专门电IO 或桥的地方,电几十次就行,上次我就把一个技嘉的主板故意电坏了,第 ...

管用不

网友:
保修回来的也是二修板,好不.

网友:
肯定管用,还看不出外伤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