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上网本1008ha不开机维修一例【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3-01-12):
接修一台华硕ASUS上网本。
型号:EPC 1008HA
CPU:N270
北桥:945GSE
南桥:82801GBM
EC KBC3310-AO
【故障】:拆机,拔掉内置电池,插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18,无3V5V,不开机
打3V 5V 对地阻值正常,1.5V  1.05等等阻值也正常。
【维修过程】:
1、搜索本站1008ha相关资料,发现此帖中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624
故障类似,电流也相同。摸3V5V 待机芯片,CB=BE发烫【RT8203或者RT8205】。十几秒钟后,电流跳为0。
上电,电流为0.18时,测电源板供电,19V 正常。换掉一个,故障不变。
RT8203  8脚+3VA 和17脚+5VA    发现问题:3.3V几乎没有,5V只有2点几V。

拔掉排线,单独给电源板供19V,再测RT8203的 8脚和17脚,3.3V和5V 电压正常,看来问题在主板上。+3VA和+5VA后级轻微短路导致。
2.先测+3VA 是否对地短路。这一测,运气不错。立马发现问题:对地阻值只有12欧左右。
搜索图纸,发现+3VA到达的地方不多,EC,BIOS,以及EC复位IC【5脚管】
如图:

烧鸡大法试试,接上线,烧+3VA,电压开到3.3V,电流也才290ma【注明1】,摸摸温度也摸不出来,烧不出来。
无奈,拆吧。拆之前,看了一下上面帖子中3楼说的IO和EC问题,有看了这个帖子中的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3927

3、于是尝试拆bios和EC复位IC【5脚IC】(为何不怀疑EC呢?怀疑过,但是先拆简单的,再拆难的。)
如图:

拆掉复位IC【5脚】,阻值仍然为12欧,拆掉bios,阻值恢复正常。

单独测试bios,确实已经损坏。
如图:

拆一个512K的bios,刷上本坛下载的固件,热风枪吹到板上。
4、上电,电流为0.002   按开机键不触发。
示波器打bios 8脚3.3V   1、2、5、6脚均无波形,根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3927
帖子中的经验,问题在EC上,示波器打EC的晶振,无波形。
换了一个晶振,依然不起振。搜索KB3310工作条件,无非就是供电、时钟、复位。补焊复位小IC【5脚】,无果(之前排查+3VA微短路时,拆过它,所以补焊。)。 测EC复位IC【5脚】的1脚有3.3V的复位送达EC的37脚。用热风机加热EC依然不启振。果断换EC,换了一个拆机的,电流0.09,换一个新的EC,电流0.28。

PS:EC已经更换过,散热器也已经装回去。

5、插上内存,电流一路飙歌,插屏亮机!
装上硬盘,直接进系统!

后记:此级典型的+3VA微微短路导致+3VA电流不够,所以RT8203发烫继而保护。
查询RT8205的PDF资料,发现

最高275ma已经是最大值了【实际可能低于该值】。而【注明1】处电流已经到达290ma。

PS:帖主码字很幸苦,赏脸给加个分呗 +分+分+分
加分不会使您的积分减少。您的一分我都十分感激!

网友:
那么楼主你拆下那个BIOS真的是坏的吗?

确实是坏的。换上好的BIOS,电流变成0.002了。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高手。。。

过奖了,还算不上,还需努力呢!共同进步吧!

网友:
这种BIOS还没有见过,呵呵。

SST的 25VF040B BIOS SPI时序。容量512K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样式的BIOS

此机很多件都是用小封装的。比如RTC电池就特别小。

网友:
看你的帖子胜过看一本理论书啊。

过奖了,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的帖子编辑很条理,看着很舒服。

谢谢您的肯定。

网友:
这种BIOS能不能用编程器刷呢?

我是用自制并口SPI编程器刷的,飞线。

网友:
楼主怎是厉害   技术好才是真的好啊

过奖了。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