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拆机硬盘在台式机上不能用。

楼主(2013-01-12):
我有三个联想一体机的拆机硬盘,在从新机器上拆的,装在移动硬盘里能正常用,装在台式机上反应很慢,用G版装系统都要一个小时才能装好,扫描硬盘又没坏道,系统装好后进桌面要十来分钟才能用,硬盘灯一直亮红灯。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拆过一体机的硬盘,在台式机上也能用呀,系统换了四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感觉好象没有设置好似的。你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看,能在移动里面用说明盘没问题。是和主板的兼容问题或者是没有驱动。

网友:
在BISO里把硬盘模式设置成IDE和混合模式都试了,还是一样。硬盘 应该不用装驱动吧,我把系统装好了试的,还是一样。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试试,也可能是分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