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的板子 开机代码D3

楼主(2013-01-12):
今天接一华硕P5的主板   客户说是开机不显示    插检测卡测试开机跑马D3  就一直不动了  刚开始怀疑内存显卡  换内存换显卡 还是一样    哎  我就直入主题吧  显卡 内存供电正常  刷过BIOS  BGA 加焊过南 北桥  还是一样啊   位于一点的线索就是CPU电压偏低  问问大伙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跑码D3一般查哪些问题   现在我怀疑是IO 的问题 但找不到同型号或者能代替的IO  求解啊

网友:
打一下内存内阻就OK!

网友:
换换CPU,加焊供电芯片。。 查查主供电线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