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板号LA-5751P 无待机,进水~~

楼主(2013-01-12):
G460 板号LA-5751P 无待机,进水~~
处理大面积进水后。。。
测5V电感,阻值正常,3V电感阻值24欧,感觉有微短路。
直接烧机,0.18A,IO微热,更换后,3V电感44欧.....

网友:
再烧3.3V......0.13A....无明显发热件。。。已换IO,跟3,5V蕊片

网友:
进水机其实也不难修:先修隔离,查公共点电压。
然后查待机3V5VLDO  以及3V5VALW,如果没有,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最常见的故障是供电保险电阻、上拉电阻、铜箔腐蚀断线,引起控制信号丢失。

忘了说最重要的:细心

网友:
17脚无电压。。BOOT

网友:
两处断线,坏了电阻,,,换上后,断开3.3V后级。。。。3.3V 5V出来了。
3.3后级还有微短,烧不出来。。。这下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