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3-01-12):
这是一个12V可调电源,现在只能调到6v,电压怎么也调不上去了,师傅们给看看哪儿的问题

网友A:
上图,大家帮忙给看看

网友:
空载试试。

网友B:
电路板有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有问题,仔细查一下

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上个电路图或好歹拍个近点的图啊

网友B:
那你就要学习电子基础了,电路板上的调压电路有故障,如可变电阻、三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要学习电子基础了,电路板上的调压电路有故障,如可变电阻、三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好的,歇歇了

网友:
共同学习,祝你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啊

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光耦,电压基准器,可变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大家帮忙给看看

先检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板子上有些什么元件

网友:
你不带负载试试,如果恢复,那么功率输出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电位器是否变值和上落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