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6按开关多次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3-01-12):
昨天接了台机器,按开关多次才能开机。开关信号以被拉低进IO。IO有时出有时不出RSMRST#。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宇光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既然他不出复位,就直接把他换了
i

网友:
加焊一下IO看行不   还有就是周边的元件

网友:
换开关 不行再换IO

网友:
那就按照时序查看那路没有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