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电显示器无电压

楼主(2013-01-12):
自己修液晶只会换换灯管  电容一些小问题。
现有一台长城M9的,不显示   测12V 5V都没有
  测电容正负极都有90+   变压器一端有90V  另外一端没电压。。没有思路了,大师指点一下修那里我好去查查看。自己维修着看看

网友:
大电容才90V ?正常为300V 换前面热敏电阻 换大电容看看。

网友:
大电容只有90V?测保险,整流桥

网友:
估计 保险 挂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初级的故障吧!

网友:
查保险、换电容看看

网友:
晕倒。后来用交流档测有200多。但输出来的5V只有V  12V也只有2V多   是不是开关管坏掉了?

网友:
输出偏低,后级滤波不正常也会导致 ,还有就是电源芯片不良

网友:
查反馈电路,431光耦,电阻还有12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输出低的话 查反馈 后级滤波 上次修一台 PWM芯片供电脚电解电容失容也对次级电压有影响

网友:
如果电压有,只是低的话。查反馈电路吧,不要忘 了那个50V的电容,很多时候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啊,机器我老板不让我整了,给别人修去了。
   以后遇到了去测测,没有听过液晶的维修,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