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怪问题,不能运行3D,其它正常

楼主(2013-01-12):
联想G430怪问题,:不能看电影或跑3D,其它正常的,只要一跑3D就卡死,闪屏,花屏(有小色点),最后蓝屏,报NVDISP错误,显卡是G98-630-U2的,已经换过同型号的显卡芯片,显存,供电电容,显卡供电芯片等,都无用.

求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换系统呢 ?换硬盘 装安装版的

网友:
硬盘,系统都换过,无用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再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呢,楼主要注意下。此类问题显卡驱动也会造成花屏,下个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听了4楼的兄弟,再换一个显卡,还是一个吊样,BIOS刷过了,CPU也换过试了,没用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HP CQ32玩游戏花屏 上网一直正常  重做显卡好了 楼主这个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不要上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呗,官网的,不行就还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还是要装官网的驱动,以前这种机修过不少,没听说过一定要用官网驱动的,这次真是遇到了.在此提醒大家修机还是先要从软件方面着手啊

网友:
要是AMD的,就得考虑CPU了,不过你的是INTEL的,还好你搞定了

补充内容 (2013-1-28 10:54):
评分的人,你脑子有毛病了,我这个叫灌水啊,我看你灌水还差不多。是不是年底了,论坛看你不够格,就来到处抓壮丁?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楼主都说了是驱动问题

网友:
挨个的试试吧,内存,显卡,硬盘  系统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楼主都说了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