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波形奇怪现像求解

楼主(2013-01-12):
一台神州不知型号的笔记本,板号是L51IIO,待机电流0。055A,触发的电流跑到0。74A左右。在上电过程中测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有,都正常;测内存上220的排阻上的波形闪两下就没了,但测内存中间的两个电阻100一直都有波形,

网友:
这么久了,都没有人回复!哎!后来在主板上飞线接上DEBUG卡,跑码:87到AF后不跑了,当拆下内存条时,跑E0,当用内存阻值卡,测内存时钟有电压却没有波形,EC旁边的晶振一边有波形,一边却没有波形。而且来回测时,自动掉电!是否晶振有问题,还是EC有问题,换了个晶振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不同的内存试一下,可能是频率不支持

网友:
换过好的内存也是一样的

网友:
内存波形不正常,一般就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AF代码基本都是不过内存的。多换几根内存试下吧

网友:
L51IIO这个板,前两天修过,故障是接硬盘后卡logo 运行变慢。遂换南桥,结果电流变到1.8a-2.0a然后掉电,正常的为1.2a左右。接着在换了几个桥,涛声依旧,又怕其他地面短路,量了正常。最后换南桥旁晶振,解决问题。。。。。各种蛋疼 楼主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