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JX-865GVR1.0不显示

楼主(2013-01-12):
一块技星478主板,能跑码C1-C3-25-26-65-75-7F就是不显示,集成显卡,没有独立显卡插槽。量显卡插槽1 2  3脚只有4瓯,8瓯,24瓯。正常应为70瓯。是不是显存坏了呢?

网友:
最后就一直停在7F,接了硬盘也这样。

网友:
刷bios    旱桥

网友:
看你代码   主板应该是工作了

网友:
一般是BIOS资料丢失,或者是南桥空焊,楼主试试吧

网友:
找不到这个小厂的BIOS,用了V星865的刷,停在2B,用捷波865的刷了不只跑C1。这种是36脚的四面引脚焊在主板上的,巨难焊,总有脚对不好虚焊的,要用手压着才跑码的。
用风枪吹了北桥,没吹南桥,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