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 主板 插USB键盘鼠标正常 插U盘 后蓝屏

楼主(2013-01-12):
DELL 330 主板 插USB键盘鼠标正常 插U盘 后蓝屏  如图:

请高手们指点下啊~~

网友:
换系统-查U口-南桥

网友:
查下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软件排除了再换U盘吧,还不行考虑南桥

网友:
难道是南桥挂了 楼主换个盘看看 不行就南桥吧

网友:
先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U盘有病毒呀??

网友:
先排除u盘的问题吧,u盘中毒也会导致蓝屏的。换个u盘试试。
理论上u口鼠标能用,u口的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U盘换了好几个了。、、。系统也是的  U口  插USB键盘鼠标正常的

网友:
多半南桥问题

网友(2013-08-10):
我也有个V3000 945集显的 插鼠标正常,一插U盘瞬间蓝屏。。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parity check  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准备做南桥了。楼主的修好没?给个建议。

网友:
这段蓝屏代码,一般是硬件部件出现故障,或者安装的驱动程序损坏或不兼容,请最好使用纯净安装版系统,并且使用主板自带的光盘安装驱动。
2、进下bios加载下default bios项,另外如果主板是使用sata接口的,建议将sata接口模式设置为兼容模式(Compatibility)。
3、如果按照上面做了还是一样的蓝屏,那就要怀疑硬件部件故障,可以先检查下内存等部件是否插好、金手指是否有氧化现象。

网友A:
我这是网上淘的、直接找卖家 换了一个 。问题解决、  这种问题、判断是南桥问题

网友:
查下是不是南桥问题
查下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网上淘的、直接找卖家 换了一个 。问题解决、  这种问题、判断是南桥问题

谢谢,我的也解决了,是南桥问题,换了一个什么都OK了。

网友:
厉害哦! 又学习了一项!!

网友:
首先你键盘鼠标是usb的么,如果是的话是你u盘问题如果不是检查南桥和usb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