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3-01-12):
技嘉为联想代工m2vle-rh主板不跑马,am2cpu 上真u 总线供电有时出有时不出,cpu供电也是,这是威盛芯片组,应该是先出cpu供电再出总线供电吧。但我上假负载的话电压都出,还有个问题,内存上啦电压,始终都为0,内存上啦电压不出,会导致不跑马吗

网友:
没有内存上拉电压肯定会不跑码了

网友:
内存供电除了供电 给内存,还给CPU供电,供电——时钟 ——复位——跑码这个过程供电少了当然不跑,先修供电吧。

网友:
靠!这个也叫问题啊!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没供电CPU不会工作的

网友:
桥有没有发出指令给内存开启供电信号,没有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