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不开机维修 确定是MCU问题,求刷程序方法?

楼主(2013-01-12):
长城M1931不开机维修
已经确定了是MCU的问题 25L1005芯片  本人是新手 ,请教各位大哥,这个芯片要拆下来放在编程器上面刷吗?还是直接连接USB编程器刷?

网友:
直接连接编程器刷,不过25L005这个芯片不稳定,需更换改良的再刷的!

网友:
这批机子程序确实容易出问题,上次拿去保修过一次,厂家售后是在线刷的

网友:
直接连接USB编程器刷试试,关键是参数要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