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大家看看要怎么修

楼主(2013-01-12):
有坏道做MHDD 扫描 结果断电了
后拆了板子 看见如图 红框内的 贴片电容 不知道什么原因掉件了

现在重新焊上后 硬盘不能识别 马达不传

网友:
 你上百度搜下看能不能搜的到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偶自己的硬盘也挂了  前天正常关机 昨天早上开机提示没系统,装了进去用了一天后正常关机,今天已经硬盘不识别了,挂移动硬盘盒也不行 资料全没了 数据恢复软件也找不到盘 吐血加郁闷。。。先买个500G新的把机器用起来先。。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旧,悲催的老硬盘

网友:
这种硬盘好修,找一个主板一样的硬盘(主板必须是好的),然后将两个主板的BIOS互换,然后把那个好的主板按到你要修的硬盘上,就可以了,本人亲测

网友:
保险挂没?  测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险!貌似这板没保险!

图片右上角那里    在电源口边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右上角那里    在电源口边找

应该是这两个。。。。。

测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两个。。。。。

测了没坏!

如果保险正常  电机不转就得换驱动IC了

网友:
还不够费劲、、、直接换了好了、、、有那时间。。。都修个板子了

网友:
盘体没坏,直接换板,互换下BIOS,修复机率高点,

网友:
换版换bios芯片最好

网友:
唉,咱昨天搞个西数的本本盘也是在扫描的时候挂掉的,重启型号都不认了,杯具,应该是磁头坏了,因为听到敲盘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