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奇怪故障,请非常专业的大师分析下,非常奇怪,很诡异

楼主(2013-01-12):
接到一台T42进水机,清理完后,没发现任何肉眼能看到的损坏原件,上电待机0.25A,按开关没任何反应,4组待机电压全部正常,S3,S4无电压为0V.....

诡异现象马上登场..............................

1, 因为此机不触发,网上发的T42触发电路的资料很多,经过一系列测试,我发现此板除了 S3 S4没电压外,其他一切正常,正在无从下手中,用万用表电压档,黑笔接地,红笔接CMOS电池接口的正级处【此时没安装CMOS电池】,发现待机电流一下从0.25A下降到0.17A, 再测 S3电压为3V,此时短接了下开关,竟然*脏话*触发了,然后再短接开关,正常关机,再短接,又能正常触发,最后发现只要不拔电源,正常触发一次后,以后都能正常触发,但是拔了电源在插上就不行了,必须还得用万用表红笔碰触CMOS电池接口正级处,才能触发。 太奇怪了。

诡异现象2:..............................

   此板就算正常触发以后,各个电压全部开启后,电流就到0.6A左右,ADP3205也发出了VR_PWRGD信号到南桥,此信号为3V,ADP3205的第15脚CLK_ENABLE 为0V,按理论来说,在这里为0V很正常,因为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如果按照常规出牌的话,这个时候南桥应该发出PCIRST才对,但是我测量了PCIRST为0V,对地阻值也正常,南桥也换过全新的,故障依旧,时钟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北桥显卡全加焊过,故障依旧。

此机太诡异了,还请世外高人赐教.......

或者迅维网的技术人员,老师,等等各路神圣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3-1-13 10:17):
待机电流值写错了,应该是0.025A 和0.017A

网友A:
楼主把进水那里的电容全换掉,可能漏电。顺便把3205也换掉,测时钟两端晶振压差,测pcirst连接的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
待机没正常啊,T42没那么高待机把,后级有微短吧

网友:
对啊,这就是待机电流很高的哦,待机元件有短路的吧

网友:
一楼的分析是正解,应该查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进水那里的电容全换掉,可能漏电。顺便把3205也换掉,测时钟两端晶振压差,测pcirst连接的电阻两端的 ...

当用万用表表笔,量南桥旁边的一个2级管的PCIRST端时,重新加电发现所有PCIRST均已产生,CPURST也产生了为1.2V,CPUPWRGD也产生了,为1.2V,不知道是否正常,但是电流仍然在0.59左右,依然不跑码. 现在是否可判断是BIOS问题?

网友B:
短接就可以触发。南桥换过。那只有RTC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就可以触发。南桥换过。那只有RTC电路出问题了吧。

RTC电路怎么检查?

网友:
最新发现32.768晶振 安装与否,此板触发都要用万用表红笔碰CMOS电池正级处,这个晶振没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