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无待机,急求助

楼主(2013-01-12):
    无待机,拆机刚开始闻到有点烧焦的味道。但是肉眼看不到。U73  BD4176     59脚有20V,16脚。61脚都有3.3V。46脚有-PWRSHUTDOWN,2V  36#37脚,无电压。U1651221 ,21脚无20V。然后其他都没有电压。急大师帮助。。。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仔细看看三个脚的小东东 你闻到烧焦的味道肯定有坏的东东

网友:
要是有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理想芯片57脚有3,。3吗

网友:
肯定有元件爆了,把烧坏的换了再说

网友:
肯定有烧糊的,仔细看看.

网友:
46脚有-PWRSHUTDOWN,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