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ATX电源 集成电路代换

楼主(2013-01-12):
EST7502B    和   WT7520 可直接代换

TL494    和    KA7500 可直接代换

C945    和    C1815可直接代换

网友:
楼主高手。
在我们这里修得比较少,一般换一个旧的也就三十了。
学习了。

网友(2013-04-17):
谢谢楼主提供,正在维修这个EST7502B芯片的电源

网友:
这个代换一般都知道,但谁知SG6105D与SG6105DZ怎么不一样,我修12个MATx-180电源,其中两个SG6105D坏,我购了SG6105DZ去换,两块都不正常,后又用SG6105D去换出SG6105DZ,电源修好了,这两型号究竟有何不同?

网友(2013-11-29):
找不到7502的数据手册

网友(2014-10-20):
我会继续收集  补充的  谢谢你们支持

网友A(2017-03-31):
今天在修一个电源,也是7502b   15pin接地一个电阻掉了  找不到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修一个电源,也是7502b   15pin接地一个电阻掉了  找不到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363-1-1.html看一下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