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K40AB主板如何接诊断卡

楼主(2013-01-12):
      刚买了一块笔记本诊断卡,插在华硕K40AB的MINI PCIE槽上--开机后--卡上的CLK和RST灯
都不亮,数码管有一个显示“0”,另一个不亮,看说明书后才知道不支持华硕K40AB的
MINI PCIE的接口定义,于是飞线到K40AB主板上保留的LPC接口(J4401)。飞线中发现LPC
接口上少了一个复位信号线--RST(诊断卡要的--LRESET#,诊断卡要求的其它6个信号该接
口上都有,为独少了这个复位信号)

少就少吧,焊好其它6个信号线,和3。3V电源及GND线,LRESET#空着不用(因不知焊到
IT8500E那个脚上),开机后---诊断卡上的二个数码管都亮了,CLK灯正常了(可以闪烁)
,-------“RST灯无反应”。

请问各位大大:诊断卡上的LRESET#信号线应该接到IT8500E那个脚上???。

附图:

网友:
要么飞线,要么找合适的扣

网友:
咱也不知道,看看有没有高手给点提示。。。学习一下

网友:
EC的针脚太小了,飞线太麻烦了,有这样想过,没这样做过

网友:
飞9跟线分别是
pciclk   1.65v左右  33mhz的clk
3.3v
gnd
pltrst# pcirst# 两复位任意一个都ok  3.3v
lframe#  3.3v
lpc0-3   3.3v

网友:
这么多师傅帮忙啊!咱都不知道说啥好哦,谢谢各位了,

我是问诊断卡上的LRESET#信号应该接到EC(IT8500E)的那个信号脚(IT8500E的第多少号脚),不是问怎么焊接(如果焊接都不会,那就不要搞修了)

看上图中,EC(IT8500E)有好几个脚都是复位信号,我搞不懂是那个,所以才发帖求助,

4脚:   KBRST#/GP6B (KB_RST#)
13脚:  LPCCLK (CLK_KBCPCI_PCH)
14脚:  WRST# (EC_RST#)
22脚:  L  RST#/WUI4/GPD2 (BUF_PLT_RST#)
112脚: PWRFAIL#/CK32KOUT/LPCRST#/GPB7 #/ #/   (PM_RSMRST# )

请问上面这5个脚应该接那个脚啊!?。

网友(点评):
仔细看我上面的回复,看不懂多看几次。 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这样飞太麻烦了吧  重新买张牛逼一点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