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DAC-19M005 16针接口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3-01-12):
VADJ GND GND +5V +13.8V MUTE AOR- AOL-         EVA GND DET +5V V-ADJ SHUT AOR+ AOL-
显示器背光不亮想换个高压条但不知道开关接哪个,亮度调节接哪个?

网友:
SHUT开启信号 ,V-ADJ亮度调节。

网友:
我的高压条开关就是接的SHUT 调节亮度接的是VADJ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把显示器关掉背光也亮的。

网友A:
关机时测一下SHUT信号,如果高电平查驱动板,低电平那是你的高压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机时测一下SHUT信号,如果高电平查驱动板,低电平那是你的高压板问题。

这个测试的时候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的时候是5V

如果关机也是5V,查驱动板控制信号,或者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