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003电池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

楼主(2013-01-12):
如题,联想20003电池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都正常,但是单独插电池,指示灯亮30秒左右,又灭了(电池是换新的),插上电池再插上可凋电源,电流从0。35A跑到0。11A(这个跟待机电流差不多),但是按开机键却没有反应,电流跑到0。018A,但是拔掉电池又可以开机。此机是LA-4211P ,充放电管理芯片mb39a126p,也已经更换过了,当用电池放电时测得在指示灯亮时电池口的管理总线是有波形的,而且波形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指示灯灭波形也就消失了!当只插电池时,保护隔离管电压如图:

当插上电池再接入可调电源时保护隔离电压如图:

网友:
不能用电池开机是不是因为电池没有电了呢?充放电电路的问题可不好修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吗?充电电路难修。

网友:
电池换新的

网友:
待机有没有偏大?393有没有烧坏?

网友:
本人对于充电电路一直头大,很多充电都搞不定,。唉

网友:
感觉待机不对哦。0.11A,这电流也没充电,不插电池多少待机

网友:
51_ON#持续电路都不搞。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联想Z470的上电池不开机,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楼主还没有搞定吗?

网友:
充电芯片  的问题

网友(2014-07-26):
换EC,肯定好

网友:
新换的电池正常吗?

网友:
我印象中换ec也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