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疑难杂症!

楼主(2013-01-12):
第一块:T40板子, 触发 电流O.68 诊断卡跑N个码后 卡在2F 38 不动了。。
动作: 测内存供电,数据线阻值。都OK。 跟换北桥,更换显卡,更换南桥,更换BIOS,更换H8,更换PMH4 。故障保持不变。。 有撞墙的感觉。。
第二块:T40板子,触发电流0.6 诊断卡跑00FF。 测试,供电,时钟,复位。全部OK。。
动作: 换南桥。换H8,换BIOS, 换PMH4 换北桥。。加焊CPU座子。 故障保持不变。。 实际测试是CPU没有发出抓取BIOS信号到北桥。。   差点没撞墙。。
请高手帮忙研究下!!

网友:
先测下fsb总线吧  看cpu与北桥能否通信

网友:
2f38你可以先换u69,或加焊内存槽,内存基准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第二个u换过没,u的供电芯片加焊吗?通病的

网友:
CPU电感附近的NEC/NEL电容滤波问题  换掉OK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修不出来啊

网友:
3L才是正解  遇到几块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