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3-01-12):
华硕X81s bios上面是A8SR待机电流0.03  没有待机3v  5v 量了一下tps51020的24脚有19v  22脚5v 30脚和16脚也有5v 8脚有1.90v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先测下触发的条件吧

网友B:
看瞬间有没有5V 和3V ,如果有说明有短路了。如果没有 搞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瞬间有没有5V 和3V ,如果有说明有短路了。如果没有 搞芯片。

行 我测一下 芯片我换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触发的条件吧

一般测哪些地方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第9和10脚应该有3.3V,你查一下IO有没有发出vsus_on,如果没有,那重点查IO条件了

网友:
触发的条件有,1  开关上要有高电平,2  南桥振要起振  3  EC晶振要起振    4 如果是超级IO   BIOS数据还要有波形

网友:
哦  谢谢大家我明天再按照你们给的思路查一下 有不懂的在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