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3-01-12):
一个IBM T60机子刚刚过来是是开机无显。初步判断了一下是显卡问题
了。用风枪吹了一下显示正常。于是烤板。。。。。。。。。。。。。做完BGA治后也没有事什么事。可是最后插电池是发现不能开机了。但是吓了一跳。把电池拔下。可以正常开机。但一装电池便不能开机。用交流电开机之后插电池可以用但是电池检测不到。弄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有一块绝缘没有做好的问题导致主板短路了。各位朋友装机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啊!!!!!!!!!!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呵呵!

网友:
我也碰到过了,这种情况

网友:
没错...T60我试过几台..也是这样问题..但有的没有..

网友:
同感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做完显卡不亮了

网友:
这种情况见怪不怪了,很多机器装起来就不亮,拆开就亮,都是绝缘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