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开机1.4,然后到1.8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3-01-12):
宏基4520,AMD的,开机的时候屏幕感觉闪一下电压到1.8,2.0然后风扇也跟着不转,这时候电流会掉到1.4,1.3这样,然后一下子就掉电,又自己重启,来回这样,EC换过,右边U口电源坏换过,桥重植株也是一样,不上显卡也是这样,所以排除了显卡,求高手这是要环桥吗?

网友A:
amd的机器你换cpu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AMD的CPU容易坏

网友:
cmos 电池有电吗?没有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机器你换cpu了吗?

没有CPU来换,这个问题也存在吗?明天找同行一个试试

网友(2014-11-16):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这电流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有没有 换 CPU 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