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开机就白、黑、红、绿、蓝 循环显示各种颜色

楼主(2013-01-12):
联想V460 开机就白、黑、红、绿、蓝 循环显示各种颜色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一是能看到现象,二是可以测下显示这块的信号,一般都能量到蛛丝马迹,
首先测了下屏接口,发现8PIN   LCD_TXAOUT0-这个信号比其他信号阻抗偏大了一百的样子,这个信号分别进显卡和U51,把U51换掉,故障不变,看来是显卡,拿去换了个显卡,阻抗正常,开机测显示正常。

网友:
楼主真是简单明了啊,爽快

网友:
判断果断,准确。

网友:
好,就是要这样
直接,明了

网友:
一看就是显卡   直接秒杀

网友:
为什么不焊接南桥呢,信号是由pch南桥最后负责输出的

网友:
修过一个联想E40也是这样的问题,一见就懵了,随便给客户说屏坏了,要换屏,客户同意换一片竟好了!不知道真是屏坏了还是排线虚了,旧屏也被拿走了

网友:
证明屏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这种现象,是个二修机当时我也定了一块显卡芯片换上去好了,但是不稳定(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开机黑屏,亮的时候进系统很慢)有可能被上家还修过别的什么地方,郁闷啊最后一分钱也没收到

网友:
楼主换显卡好了?

网友:
修到一个bios放一下电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