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教:小鸭滚筒洗衣机原装变频调速电机通电不转

楼主(2013-01-12):
8孔线头,一组测速,一组电刷,其他不明白,洗衣机其他正常----上水、排水、电加热都行,

网友:
2500V摇表测量8线头都不接地,主板对电机 8插头有220V左右电压,插头插电机上就0V电压。???

网友:
电路板元输出,数字表内阻大.测到的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