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3-01-13):
Y470 ( 独显 I7)进水的机子 清洗 烘干 能触发 电流好像到1.2  不显示 测几个供电正常  搞了半天还是不显  到隔
壁玩了一圈 回来继续 突然想起还没有刷个BIOS看下 下了个BIOS程序一刷果然能开机了 一阵高兴 装机 测试发现一进
win7系统就掉电 重装win7系统 装到要结束时又掉电 还有问题? 拆机检查 没发现异常 重下了个BIOS程序刷了下 问
题依旧 搞了半天没头绪  不管了 装个xp系统试试看 居然没问题 测试 一切正常 通知客户取机 解释了下 客户也同意
用xp系统 试机 收费 一切顺利 第二天麻烦来了 客户说经常自动关机  难道是散热问题 重新拆装了一遍 特别是散热
部分更是仔细搞了一下  装好试机 放了两部电影都正常 再次通知客户取机   晚上 客户又来了 问题依旧  客户是位
女学生 脾气好没发火  不过自己觉得说不过去 赶紧打招呼 让再仔细查查 客户同意  拆机继续检查 突然想起客户说
了个细节“看电影不掉电 主要是装复杂点软件的时候会突然关机” 分析了下 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 感觉是CPU供电不
足

看图+CPU_CORE由PL903 PL904 PL905发出 测三个电感的后端1.09V正常 测试前端发现 PL903前端也是1.09V偏低  而
PL904 PL905前端都是5V多点 过高 说明后端放电严重 检查发现上管PQ904击穿 更换一对上下管问题依旧 测PQ904 G极
电压偏低 可能是上管击穿时烧坏了PU902(ISL6208) 一时换不了 正好上午接了台Y570进水的 拿过来一看 大同小异
再看CPU供电部分 靠 对应这一路正好空着 只上了两项供电  。。。不过也算给了我个思路 干脆也来个两项供电 直接
拆了PL903 通电 嗯? 电流上到0.8掉电 对图 发现PL903可用时下面的1、2脚是连着的  3、4脚也是连着的 拆掉PL903
时要拆干净 断看这两组点 不然会影响到另外两项供电的电压检测  搞好上电 正常 再测PL904 PL905的前后端 1.2V
和 1.0V 正常  再次装机(呢马 都五六次了) 装win7系统 测试 都正常 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啊,如果是我也会来查这个地方

网友:
PL904、PL905前端5V是指哪?

网友:
I7用两路够吗?

网友:
那个前端5V是咋来的哦,上管不是连的公共点么

网友:
楼主很强大,掉电一下子就想到CPU供电,

网友:
还没有见过电感前面是5V后面是1V的

网友:
呵呵,进水的机器就是要细心呀

网友:
电感的两端电压应该相差不大啊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电感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可复杂了,看到就头痛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用的示波器   峰值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