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12):
裸板待机电流0.002   ,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0.024然后掉到0.000    ,之后便不能触发,需要重新插拔电源 ,谁可以告诉我故障范围大概在哪。

网友:
感觉像是s3的开机电压有短路,直接关闭了SHDN,不像是缺电压导致

网友:
学习下,为了赚钱学分

LK本本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少电压导致的。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待机吧 3,5v 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待机正常,触发掉电。直接查EC工作条件和南桥的工作指令

网友:
从电流上看ec已经发出指令,先刷bios,再查南桥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是显卡芯片短路所导致此现象。拆机量看有无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