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TWINS-HDTV MAC地址丢失,第次开机要按F1

楼主(2013-01-12):
一块华擎775TWINS-HDTV主板,拿来时是不跑码,量了电压复位都正常,就刷了BIOS,能跑码开机,但MAC地址丢失,每次开机都报MAC地址错,提示刷回去。代码显示37要按F1才能继续,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并且解决了的。,请赐教

网友:
AMI BIOS
AFUDOS /M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为mac号码

AWD BIOS
dmi236.exe /o 1"000000000000"
底下的0是MAC值

网友A:
华擎科技官方网站下775TWINS-HDTV主板bios
dos bios下来
ASRFLASH.EXE 取代 AFUDOS

ASRFLASH /M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为mac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科技官方网站下775TWINS-HDTV主板bios
dos bios下来
ASRFLASH.EXE 取代 AFUDOS

运行ASRFLASH /MXXXXXXXXXXX后显示这个,重启后还是要按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