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良医!!T61换板后无线网卡驱不起!!

楼主(2013-01-12):
如题,俩个T61的笔记本,一个是14寸方屏的,一个是15.4寸宽屏的,之前都是独立显卡,换了俩块集成显卡的板子后,无线网卡都驱不起来,系统做了好几个,驱动精灵提示安装成功,但是无线网卡还是有黄色的叹号,官网下驱动也不行,俩个都是这样的毛病,没辙了,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种症状啊,
无线网卡型号是4965AGN

网友:
无线网卡 14寸方屏是4965AG   15.4宽屏是4965AGN

网友A:
用3945的试一试不行问卖给你板子的人看看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    或者解一下1802 然后换个通用网卡试试

网友B:
ibm的网卡是比较麻烦,你问一下卖板的人怎么解决吧。

网友:
BIOS问题,有匹配型号。跟HP差不多,HP的无线也烦

网友:
做安装版   在装官网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网卡是比较麻烦,你问一下卖板的人怎么解决吧。

卖板的人也不清楚的,哎

网友C:
无线网卡换过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换过没 ?

无线网卡没有一样型号的,没有换,但是不可能俩个都坏了吧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问题,重新换一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945的试一试不行问卖给你板子的人看看

手头上有个3945ABG的,装上去后驱动能驱起,但是收不到无线信号

补充内容 (2013-1-16 12:13):
是提示无线没开启,无线开关已打开,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快捷键没开

网友:
这板子的网卡好几种

网友:
按照刘洪超的方案已经解决,解决方案如下
找了俩块3945ABG的无线网卡,把第20脚无线开关脚断开即可,相当于强制开启无线,否则无线开启不了的

网友:
无线网卡针脚顺序参照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