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F280T好还是CF360好用呢?

楼主(2013-01-12):
最近一直想买台BGA,也了解到迅维的BGA性价比最高。由于经济原因,只能从CF280T跟CF360中选出一台。以前有用过一次CF360,感觉就是做完后按停止会响出音乐,这点不大喜欢,而且觉得机器有点小,因为之前有用过xxxxxx的机器,比较大,触摸屏的,用起来很爽。所以就有点想入手CF280T。现在主要就是有几个疑问:CF280T比CF360小,会不会碰到有些台式机大板无法正常焊接呢?CF360按停止后还是有音乐响吗?

网友:
还有CF280T跟CF360T除了外观大小的差别  内部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你好,280T是触摸屏的看着比较直观,使用操作的话方便一些,你说的那个喇叭报警声听着不舒服,现在买的话可以提前与我们联系,到时候我让售后帮你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做的一款最实惠的触摸屏机器。至于你说的某些大板目前使用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280T这个机器预热面积是没有360那么大的哦,360是一款仪表的机器,目前我们迅维最热卖的一款机器,360比280T预热面积要大,支架也和280T机器不一样的。还有360是使用PC410控温的,280T是使用温控PLC+触摸屏组成的。重量的话肯定也要比280T重一些了。这些你都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谢谢你的答复.其实我之前用过的BGA红外加热砖只开中间而起,把两边的都关闭了省电,用起来没影响效果。我想多了解下280T上风嘴可以前后移动吗?还有下风嘴可以上下移动吗?

网友:
  你好,你应该说的是上面的加热头吧,那个加热头可以前后移动的。下风嘴我们设计是可以灵活调节的哦,如果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发了论坛短消息给我,或者加QQ364561888详细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