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2 8800GTS 花屏 MATS8数据上传,求大侠解读!

楼主(2013-01-12):
双敏p393原厂版 8800gts 512m。做工应该过硬。因为除尘把显存散热垫去掉了。当时不热,没当回事
现在具体表现为:运行3d一会就死机,即使不死机也会花屏。dos下就花。
显存标记自左至右为 m1,m2,m3,m4,m5,m8,m7
但在800x600分辨率下没事。显卡核心win7已经不能识别了,所以加载不了驱动。下面是mats8 测试数据:
在论坛搜了下,觉得是左边第一颗的问题吧??,求大侠确认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1681433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3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1433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38     4203584           0           0
D38     4203584           0           0
D38     4203584           0           0
D38     4203584           0           0

补充内容 (2013-1-13 12:39):
开机时间长了,自己就好了,显卡驱动也正常了,也不花屏了

补充内容 (2013-1-17 16:41):
看来还是脱焊问题,在好了两天后,一玩游戏又花屏死机了。求大侠给个屏蔽D区的bios吧,用公版bios改就行,麻烦大侠们给改一下吧:techpowerup网站上有下载rom

网友(点评):
左边第二颗

网友(点评):
这种板材很厚 加焊很容易爆

网友(点评):
可以屏蔽掉最后一个区用

网友(点评):
焊啊 无所谓的 厚板子反而不会鼓包,显存到是容易爆 BGA焊吧

网友:
完整report在这里

网友:
要审核到什么时候?

网友:
用BGA加焊第二颗显存,跑完一次曲线顶多用电0.3度,成功率90%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这样的成功率10%都没有 这种卡90%的故障都是GPU引起的

网友:
怎么确定显存位置呀,12345678的,怎么判断呀?能说下不

网友:
不要问确定显存位置。应该自己学习显存定位。因为大家根本看不到主板走线。都是猜的。猜对的几率自己想吧。定位到显存还得确定问题。不要盲目更换显存扩大故障

网友(点评):
这玩意儿还需要啥定位,就那么8个显存 一张REPORT表啊

网友:
屏蔽D区吧

网友:
感谢柜台的回复,我想也是核心问题,因为前次频繁花屏,拆开看核心上有个硬块,跟硅脂混在一起。打算把核心垫一块薄铜片,然后所有显存也加上铜片。看能坚持多久吧。
另外问一下,我下载了双敏9600gso的bios,据说是8800gts屏蔽了D通道,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代换
测试结果显示D38问题,大侠们请回答是不是D区第38颗数据线的问题,第二颗按颗粒名号是M2,可为什么不是M1呢,如果这8颗顺序排列,256位显卡,每颗是提供32位数据,D38应该在左边第一颗的位置。
等铜片到货,装好再试。

网友(点评):
你错啦,应该逐步排除问题,假如是显存问题呢,要知道很多情况显存受热体质不良BGA后导致开机卡2B的,什么风险小什么容易就修什么 这个道理你自己捉摸捉摸吧,你没那水平不能保障每次BGA都不会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