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60无复位修复一例 经典时序

楼主(2013-01-12):
一块V星MS-7360,上电00,无复位。

测量全板供电,情况如下:

接下来在所有0V的地方对地打阻值,发现都不短路
那就根据时序开始修吧
通过以上测量并结合图纸可以得出此板上电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如下图

思路明确之后开始查电路,测量Q35的D极电压为1.8V,S极0V,控制极0V。控制极电压0V肯定不对,正常应为高电平,

继续往下查,发现Q35的控制极由LM358控制,

测量LM358的1脚也为0V,说明LM358没有工作,继续测量,8脚供电为12V正常,3脚REF为0.2V,此电压明显也是不正常的,正常也应该为高电平。而3脚的电压是经过一个电阻R312得来,测R232的左端也是0V,说明故障还在前面,继续往前查。
发现LM358的3脚经过电阻R312后连接到一个5脚的小芯片UP7707的第5脚上,

看图发现,此芯片应该是一个1.5V的稳压器,测1脚输入端有3.3V,正常,3脚EN为0.3V,又是一个不正常的地方,3脚EN正常情况下也应该为高电平,而这个电压低的可怜。由图可以看出,EN是由3.3V经过R457和R309分压得到,测量R457的前级为正常的3.3V,而后极却为0.3V,有图就是好啊,这下可以100%的断定R457损坏,想都没想,直接吹了下来,看图纸上的标识R457是一个200k/4的电阻,认为是200K的,于是就找了个200K的电阻换上。
     以为这样就能成功了呢,结果加电一看,还是00,没复位,在测一下up7707的3脚,这回成0V了,妈呀,怎么会这样??我换上的这个电阻有问题??,拆下来测了一下阻值,199K,正常啊。再看下图纸,R457为200K/4,难道这个电阻的阻值是200K除以4?也就是50K??找个50K的电阻试试吧。于是又找了一个47K的电阻装上,心想这回也许能行,可是结果再次让我迷惑,怎么还是不行呢??这回这个电阻是测好了才装的,肯定是没问题的,可为什么还是老样子呢,
      又看了一下图纸,发现R309的后极为1.25V,这下心里有了个想法,只要保证R309的后极有1.25V电压就行了呗,就不管他是多大的电阻了,于是又找了很多,470的、102的、101的、330的,都不行,换上之后,R309的后极电压不是高就是低,丫的还真不好配,最后干脆连R309也换了,找了将近1个小时才找到一组差不多的,最后将R457换成271的,R309换成220的,

得到的电压还算是差不多的,3脚EN电压成为1.6V,R309的后极电压成为1.3V。
再测一下Q35的S极,电压出来了,1.5V,桥供电电感上也有了1.25V的电压,Q34的S极也有了1.0V的电压,VTT、VCORE一下子全都出来了,

上诊断卡,上内存,加电亮机

真不容易啊,修这块板子,时间全都花在配电阻上了。
一直没搞明白那个200K的电阻是怎么回事{: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A: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学习中!  就是那Q35没标清楚位置在哪?

网友B:
是不是r309的这个电阻的问题,你有没有测一下?  200k/27k=270/22

网友C:
确实很好,看得很清晰,而且知道具体在哪里有电压,而且知道是多少都知道,很好。

网友D:
U16脚的3脚EN并不是串联分压而来,换掉UP6261就不用配电阻了,

网友(点评):
对地才是串联分压,这个下面接的1.25。肯定不是串联分压,是节点分压。

网友E:
图文并茂好作业。希望能看到更都象这样的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r309的这个电阻的问题,你有没有测一下?  200k/27k=270/22

没问题,我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好作业。希望能看到更都象这样的作业。。。。

论坛上有很多经典的帖子,经常逛逛论坛,能学到很多知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6脚的3脚EN并不是串联分压而来,换掉UP6261就不用配电阻了,

能能讲一下原理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好,看得很清晰,而且知道具体在哪里有电压,而且知道是多少都知道,很好。

上电时序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学习中!  就是那Q35没标清楚位置在哪?

标出来了,用绿色曲线标的,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网友F:
楼主 您好 小弟有些自己的想法您给看看 7360的 上电时序是不是这样的   并非先有的sb1.5v 而是先有的NB1.25v 呢   Q35  的vcc1_5ref的开启信号 如图中vcc3和1_25vref共同来开启vcc_1.5Ref(也就是说只有1_25vref和vcc3正常才会产生vcc1_5ref ,才有后面的q35 s级的1.5v                                               至于楼主把主板修好,电阻那里也不是很明白                                 小弟新手 个人一点想法 也许不对 望大家指点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和你这个差不了太多的板子 我的是5VDRV1 周边掉件 导致无法产生后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您好 小弟有些自己的想法您给看看 7360的 上电时序是不是这样的  并非先有的sb1.5v 而是先有的NB1.25v ...

是先有1.5V,才有1.25V,起初是1.5V和1.25v都没有,把1.5v修出来之后1.25v就会自然输出

网友:
200K/4不是应该是200K欧姆1/4瓦吗?

网友:
Q35就是第四图那个场管  桥供电的~!

网友:
方法有创意

网友:
画图很不容易啊,讲的真好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学习中!

网友:
直接把r309拆掉,用3.3v作为开启电压如何,开启电压只要是高电平就行吧,只要不是很高。或者把内存电压飞过来,把那两个电阻都拆掉。

网友:
这个R457 200K是正常的,可能是U15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