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AOC冠捷TFT22W90PS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1-12):
冠捷TFT22W90PS 亮一下就灭,仔细观察没有电容鼓包,没有虚焊,测试灯管都是好的,想改高压板,发现一体版上没有12V,高压板是12V的,这怎么改啊?我是菜鸟!大哥们帮帮!

网友:
先切断高压供电、有的驱动板不用12V、但是电源板上有12V左右的电压、你量量在那。
PWM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亮一下就灭多数是高压不平衡所致,有一组高压坏了,检查下两组的对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那有幾V的?

网友:
往前面的几个电容上找找,肯定有12伏的。

网友:
25V 470uf 的电容那应该就是12V,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
高压部分的电容。。你量量看

网友:
换一下P1337,和那个开关管,再不行就换一下快恢复2极管。

网友:
后继有几个快恢复二极管,两个的话肯定有12V,液晶一般都会有的,高压部分。

网友:
有些电源板只提供14V或15V给高压电路,改个高耐压值的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怎么会没呢?仔细看看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高压保护了。

网友:
叫他重新买台算了

网友:
12v往前找找,前几个电容肯定有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应该有12v的吧。楼主再找找。

网友:
高压部分电容脚就是12V 你的高压条应该是9V-22V的
freedomyang
正确答案,通用高压基本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
大电容电压不够300V否损坏也有可能出现此故障

网友:
怎麼切斷一體板上的高压供电

网友:
有的把原高压板的电断掉 跟着线找有的 有的是15V 19v 13v 14V

网友:
你这种问题我以前也遇过,那个高压板需要的12V你去一体板的电感上去找,直接飞线接到电感上就OK了

网友A:
找到了,那个是17V改过以后还是亮3秒就有灭了,然后有亮又灭,一直重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那个是17V改过以后还是亮3秒就有灭了,然后有亮又灭,一直重复

你要断掉板上供给原高压的12V线路才行,实在找不到就把高压的PWM芯片和场管拆了。还有灯管是否老化,灯管线是否打火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断掉板上供给原高压的12V线路才行,实在找不到就把高压的PWM芯片和场管拆了。还有灯管是否老化,灯管 ...

我再试试,谢谢,大哥!

网友(点评):
不客气,有结果上来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断掉板上供给原高压的12V线路才行,实在找不到就把高压的PWM芯片和场管拆了。还有灯管是否老化,灯管 ...

那个17V已经断开,还是不行,灯管应该没有问题!我都一根一根的测试过了,怪自己学艺不精啊!

网友:
是在没有 自己改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17V已经断开,还是不行,灯管应该没有问题!我都一根一根的测试过了,怪自己学艺不精啊!

灯管分别用测试的高压条点,看电流是多少  电流差异较大的那个基本就是坏的了

网友:
你应该先分清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可用可调电源接通用单灯条分别点灯管 看电流差异 排除灯管问题再修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17V已经断开,还是不行,灯管应该没有问题!我都一根一根的测试过了,怪自己学艺不精啊!

换新灯管试,拆原一体板上的场管和PWM芯片,换新的高压板改上去,还有线都100%接对了吗

网友:
25V  470uf 的电容那应该就是12V  一个脚是12V一个脚是接地的   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新灯管试,拆原一体板上的场管和PWM芯片,换新的高压板改上去,还有线都100%接对了吗

还是不行,我觉的问题应该出在电源板上,不在高压板上和灯管上,

网友:
这个电源板有12v电源,你找下25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我觉的问题应该出在电源板上,不在高压板上和灯管上,

你查查闪的时候12V电压有没有跳变吧

网友:
有跳变,亮的时候18V     灭的时候14V

网友:
你的板子上有两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是5V 另一个你测量一下是几V

网友:
12V,GND 控制就三根线

网友:
如果你要改的电源板没有5V,那么就要用稳压管降低电压再给驱动板供电,一般接电源+和电源-以及开关线就可以,个别机型还需要接上亮控线

网友:
你看看高压包附近的电解电容上是多少v,应改是十几伏至二十多伏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双二极管有一个是12V以上输出,你接5V肯定点不亮灯管,,

网友:
如果没有12V那它用什么点灯?一体板可定有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好像没有学到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电源板线圈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体板高压部分有问题,你没有断开 接高压条 没意义。 听说你党支部里面有人呀

网友:
一看就知道新手一个、 怎么会没12V输出呢? 一边5V输出 一边12V 、12V输出可能电压可能会高点、 你自己量量看 、

网友:
没有?不可能吧 你量下电容 肯定有 12V的

网友:
肯定有12V或以上的电压。。。

网友:
高压部分的25V电容肯定是12V,从这里跑线

网友(2014-11-11):
高压条的供电接错了,应该接在电源板 25V,1000UF的正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