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希捷硬盘能修复吗

楼主(2013-01-13):
已经用MHDD修复过了,还是不行,现在电脑还在正常使用,也没出现过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变XXXXXXXX了,用PC3000试试吧

网友:
有一块一样的硬盘,MHDD修不了,低格了还是不行,但可正常使用。
这个肯定读写速度会慢的,还是不要保存重要数据了。

网友:
买收费版的效率源,自校准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直到硬碟挂掉 !

网友:
這個怎麼弄,沒遇到過

网友:
沒遇到過

网友:
你这个硬盘目前还是可以用用的
只是速度慢点

网友:
绿块还可以,这个色还真是难哦。我也有这么一块

网友:
这样的用不了多久就报废了,赶紧出了吧

网友:
很快就报废了还是便宜丢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修复不好,只有用到报废了,在换一个,

网友:
现在才知道硬盘贵的原因!~就是坏一点点就换新的!~看来以后都不会降价了

网友:
始初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的不好搞啊!能用就用不好用就费

网友:
只要不存重要资料,放心用吧。

网友:
mhdd的修复功能实在是太差了,几乎什么也修不了,有好用的修复软件没,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