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BGA植球带铅的和不带铅的分别用多少度。

楼主(2013-01-13):
问,BGA植球带铅的和不带铅的分别用多少度。

网友:
我用的上部 225 下部 150

网友:
不管BGA用的是上下什么温,BGA台不同温都不同,两种珠相差30度

网友:
没搞明白。。楼主你说的是用风枪植球的时候还是用BGA焊接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