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网本 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3-01-13):
插上充电器就掉电   奇怪

网友:
换电源试下   不行的话  修主板

网友:
只用电池有没有问题嘛,先换电源,再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怎么修啊

网友:
加焊南桥 绝对OK

网友:
掉电也分好多种啊,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查各个电源对不对哦

网友:
搞定  谢谢大家

网友:
可调电源也掉吗  是不是保护  或者电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