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无3V 5V待机

楼主(2013-01-13):
HP CQ40无3V 5V待机,查待机芯片TPS511251脚 6脚 1V 13脚3.17V ,8脚3.3V 14脚 5V ,VREF 2V,加焊了下电源管理芯片待机电压出来了,电源接口指示灯亮了 加电亮机过会断电了,再量待机电压没有了,电源芯片换了一样 发现只要加热了电源芯片待机就出来了,(1脚 6脚电压就变成了1.2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过会儿等板子冷了就没有3V 5V 了,没有思路了请教。

网友:
学习中。。解答出来告知下

网友:
ENTRIP1是5VSB经过358得来的呀、8脚3.3V待机电源你这也已经出来了的嘛、17脚应该5V才对,断开电感试试。23脚应该为3V啊 说的很郁闷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

繁华落尽0 -10 严禁灌水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当初猜疑过加热的同时,旁边可能有受热,
不过也说不清楚,BIOS?

网友:
板子附近可能有断线的地方 找到断点 飞线试试

网友:
    路过   看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entrip0 entrip1 跟EN0都要为高才开启 3V 5V ALWAYS电压的,这两个信号受控于kb926的EC_ON信号,所以要查IO的供电,时钟复位跟读取spi rom配置好GPIO后就会发出这个信号。GOODLUCK

网友:
典型的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
原来是5V电容虚焊

网友:
entrip1 entrip2 信号听说是芯片自己产生,被VL拉低,释放后才来3 5 V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