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250G硬盘只认8.4G

楼主(2013-01-13):
接一台联想Y450面器,硬盘是富士通250G,型号MJA2250BH,进分区工具只显示8.4G。MHDD中用NHPA没有剪切容量。BIOS里也只认8.4G。手上无PC3000,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固件問題

网友:
lba 0   m0,2试试

网友:
直接接台式机就知道是不是本本的问题了,要是接台式机都是一样的估计就是固件有问题,你可以用DM把容量分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