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唐朝L300D一体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01-13):
         唐朝一体机,一年前来换了一个内存,前几天又来了说不亮。拆开机测量发现没有内存供电,直接换了一个RT9202。供电正常了,能亮机了,我看还有几个电容爆了,更换完后,客户高高兴兴的回家。用了一个星期。没有任何问题,昨天又来了,说不亮机,我开机一看,灰屏不见神舟的LOGO,只见左上角有一个光标一闪一闪。我关机再开,噫---!又能亮了,进系统,运行半个小时,没有任问题,关机再开,哎!。。。。又出现刚来的现象,就这样反复试,亮的时候少,不亮的时候多。
        本机亮时电流到1。7A。不亮时电流到1。59A左右。就差那么一点就亮了。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是不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北桥加焊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为何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呢?是这个机器修的太少么?

网友:
我取以前换过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换主板一条路了?

网友:
神舟的一体的遇到两台都差不多这个问题,查了半天都没找到原因

网友:
哎。神马情况呀?没有人知道这个故障

网友:
等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