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可调电源使用方法

楼主(2013-01-13):
如题,刚买的一个安泰信APS3005SI不会用,用输出线接正负极后,接上转接头插笔记本上,开不了机,本人新手,请求指导!

网友:
按下可調電源開關后,電壓調到左右即可,如果你的可調電源上還有output(輸出)按鍵,就要按下蓋安建

网友:
由开关,按开关设

网友(点评):
还有电源插头,插了没?

网友:
看说明书去,,,,

网友:
电压有没有调对啊 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
谢谢各位了,正负反了

网友:
不看说明书就搞,真有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