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重启了

楼主(2013-01-13):
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重启了 主板型号是华硕P5QL SE

网友:
刷bios试试,看跑马到哪里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应该说详细点,你查查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风扇转动的时候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用户。

网友:
是重启还是掉电?你可以不接CPU供电再试一下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