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60-I5 D4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3-01-13):
此机器摔过,屏幕、硬盘全都挂了,键盘变形
拿给同行弄,说板子又断线,要换板。求补线高手,修复此板(我可以发货过去)
目前情况,按开机,风扇可以正常,电流跳到1.87左右就不动了,无显示。

网友:
天啊!!!!楼主断过几根好补,你这个到底把主板摔成啥状况了!!!有图子没得

网友:
这种情况就建议还是不要修了吧,电流跑这么高一般都是桥摔虚焊了,再说了,坏这么多东西了,修起来还有价值么?

网友:
是呀都这样了还修。。。

网友:
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搞了,什么基地学习一下修笔记本,然后自己玩玩

网友:
   没问客户是开机摔的还是关机   开机的话报废了  百分80是显卡下边的点都摔脱开了  没法飞线的  换板吧   不过好像没啥必要了  全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