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12F维修不用示波器是不行了

楼主(2013-01-13):
拆开电脑,拿板主板以后,有的人是直接上电检测,而我建议大家,拿到主板后先打一下公共点和电感的对低阻值再看一下有没有少装元器件的,下面来看我的维修经历,拿到T12F主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PWM(指供电芯片)电路的上管D极,测到对阻值为0(公共点短路),黑表笔分别接PWM的电感测到除VCCP和cpu主供电在15以上(一般只要不为0都是正常的),其它都在200左右(低于100大多数为短路),经过测量结果,只有公共点对地短路,因为有电点图所以我一般不使用烧机法,与公共点相连的件如下图

以以前维修的经验,出现对地为0的一般是电容(大的无极性的和钽电容有极的),还有就是供电芯片击穿了,我拿了有油性记号笔,把认为坏的写让记号,就拿风枪开始吹下来,我一般是5个5个的拿下来再测主板,当拆到PU5101时发现不短了,测了下其它拆下来的件,没有问题的都装上去,现在主板不短路,上电测试,发现电流为0测量公共电没有电压,测PQ5701的

1,2,3,4角都为19V 由于PQ5701是P管,它要导通的条件为G极为低电平,要想G极低电平,那么CHG_PDS信号要为低,通过测图CHG_PDS是由MAX8725发出来的,测DCIN为
19V,ACIN在1V左右,明显不对,测PR5704阻值偏大,换了后电压在2.048V以上,再测PQ5701的G极为低电平,公共点电压正常了,可是电流还是上不去呀,看来主板还有问题再测3V,5V电感 没有电压,于时查发出条件VIN(19V),DDR#12V,9脚和10脚为3V,22脚为5V,30脚和16脚为4.5V都正常,于是拆下
上管PQ5102,用示波器抓上管的G极的波形如下图正常说明3V 已经输出了,应该是后极有

过压,欠压,短路保护了,于是装上上管又重新抓了下上管G极的波形如下图正常,就只能是

电感后极有问题了,于是再次抓电感后端的波形从下图可以看出3V电感的电压升到了3.6V后就关闭了,说明输出过压了,

换滤波电容说实话工作忙时真有点费时,于是我把主板应该没装的PCE5105给装上了,再次开机,3V,5V正常了,电流一走走的上升,到次电脑已经完全修好。

网友:
这个机器多处故障,说实话,顾客肯定不会相信,不过lz的机器还是很了不起的,

网友:
报几个问题还不是我们说的算吗,只要给钱就行呀。

网友A:
上管不装上电安全吗?
再问下,芯片损坏需要更换上下管吗,或者上管击穿需要更换芯片吗???

网友B:
公共点短路  你还是烧鸡吧...那样更加省时省力    烧的时候把CPU拿下来就可以了。  以免CPU上管击穿。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修基本上不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厉害啊。。示波器我还没用过。。

网友:
示波器至今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
没看出来为啥没有波波就不能修了

网友:
为什么?新手路过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不装上电安全吗?
再问下,芯片损坏需要更换上下管吗,或者上管击穿需要更换芯片吗???

上管不装上电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会输出电压,下管不装就有点危险了,芯片坏时,上下管没有坏的话可以不用换,上管击穿的话,芯片坏的可能小,后级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  你还是烧鸡吧...那样更加省时省力    烧的时候把CPU拿下来就可以了。  以免CPU上管击穿。

公共点短路最好不要用烧机法,如果是5V后级短路引起公共点短路了,你用烧机法,5V后级的电流一大上管就容易坏,19V 就会直接到5V上,5V后面的芯片就很容易坏,是找出问题来了,以前是一个坏的,你现在就有可能找出3个坏的来,那二个是你烧坏的。你要用19V烧的话,就要把所有的上管都拆了再烧。

网友:
用烧机法可以把电压调低,电流调小,时间不宜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