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G31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3-01-13):
映泰G31-M7  TE 检测内存电压正常  ,南桥电压正常,北桥电压1.2V ,CPU电压无 电源IC检测 17脚无EN 0V,

北桥VTT 1.2V的管子 电压虽然正常 但是这个供电管通电后 发烫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查CPU供电看哪里出问题了半天也没查出来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的,那位大哥修过这个板子的这样的故障的   指导下 呵呵

网友:
量下内存238脚有无电压,观察内存槽附近有无断线

网友:
查cpu 电源管理芯片  输出条件  输入条件  芯片

网友:
更换 cpu 电源管理芯片 试试

网友:
Intel的时序:内存-桥-总线-CPU,CPU供电应该是由总线电压来提供,你可以跑下线。查查EN信号的来源,再查下另外两个条件:VDD,VID信号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内存供电,看桥是否很热,有的桥挂了也这样。

网友:
可以压下CPU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