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I3怪问题装上CMOS电池点不亮

楼主(2013-01-13):
客户拿来的时间故障是:开机报警7声,拆开,刷BIOS 可以开机点亮了,以为好了,就装上了,可是开机有点不亮了,并且这次没有报警声音了电流1.0停留,又拆开,经过多次测试,才发现,不装CMOS电池开机关机,进系统都一切正常,装上CMOS电池开机就点不亮,这时,想点亮,还得把电源断掉,电池放一下电,这样你再插电就可以点亮进系统,后来想一下,是不是刷的BIOS有问题,官网上的,基地下的都试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的,本很新,之前没动过,哪位高手给点解释,和建议,谢谢!

网友:
这块板是集成的,版号是:10272-1 DV14 CP

网友:
戴尔有几款机器MOS电池电量不足也会不能开机,量量看看吧

网友:
对啊!!!电池的电量不足,也会开不了机的!!!检查一下电池,或者换一个新的电池

网友:
电池电量已经测过了,可以的,这个已经排除过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见过  等待答案

网友:
等待回答,没碰见过

网友:
检查下RTC电路吧...

网友:
会不会南桥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不过可能是电路问题哦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等待结果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有个N4030的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rtc电路有问题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疑难杂症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范围还是比较小的,楼上的也说过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没遇过,有那位师傅能指点下。以解心中的疑惑

网友:
我感觉14楼说的很对   就是这两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DELL 5010 ,是AMD的,也是7声报警、电流1.3A左右不亮机!放电都不行!最后加焊北桥就OK了!

网友:
看下 RTC电路 吧    应该范围不是很大

网友:
南桥和RTC电路吧

网友:
还真还见过,拿分走人

网友: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RTC电路也查过了,对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开机之前先把CMOS电池拔掉,用外接电源开机,亮机后,再把CMOS电池插上,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无论是关机,或者是从起都没问题的,你只要别把外接电源断电,一断电那么就点不亮了,想点亮,就得把CMOS电池拔掉,在通电,就又能点亮,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具体说下故障电路吗?谢谢

既然是放电可以好的,那么就可以看看南桥,BIOS,RTC电路这些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