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N78MEL 南桥过热 进bios和 安全模式可以 进系统有时蓝屏有时死机

楼主(2013-01-13):
MS-N78MEL 进bios和 安全模式可以 进系统有时蓝屏有时死机,发现就一个控制芯片,也不知道是算南桥还是算北桥还是算显卡,反正奇烫,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种现象 我师父遇到过  焊了一下南桥     没好最后换的南桥芯片

网友:
那是南北桥合并,现在统称为桥,很烫人,就是桥坏了,换桥设

网友:
  把桥焊下试试  !!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这是南北桥合体的板,还合体了集成显卡,比正常的板热是正常的。建议把桥供电的电容全部替换一下看看。

网友:
查下周边供电 是否正常    加焊下桥 不行通知客户换桥